HP 15-dc0009tx 不触发,DA0G3DMBCEO

楼主(2020-12-13):
HP不触发 3个电阻氧化 请路过的师傅在维修这个机器 ,顺便打一下3个是?K的电阻.

网友:
看来大家都一样。先换了再说~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不一定就是这三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3个电阻氧化

网友:
there is a chipse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part.
usually 10k drienc is used on the chipset line
If we look at the picture of that card, there is a sound card under it and ethernet controls if I am not mista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