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 MAX分层贴合时导热垫需要装上去吗

楼主(2020-12-13):
发现装上CPU上的导热垫后,不好焊,一头焊住了,一头翘起来,去掉不装可以吗

网友:
你需要按照CPU工艺的要求焊接。

网友:
这么正规?

网友A:
为了方便,可以不装的,不影响手机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方便,可以不装的,不影响手机正常使用。

谢谢,后来也没装,修好客户拿走了,暂时没有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