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重影?拖影?

楼主(2020-12-13):
不打开窗口没有问题,打开窗口,左右都有拖影,求维修思路。

网友A:
接口?屏?外接?不说自己做过什么就提问?

网友:
你确定是显卡问题吗?有可能是信号线问题

网友:
貌似这种问题大部分是核心有问题了

网友:
VGA接口,换别的显卡正常,排除线的问题,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没说清楚,补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屏?外接?不说自己做过什么就提问?

VGA接口,换别的显卡正常,排除线的问题,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没说清楚,补充一下

网友B:
VGA口有这种重影检查线性5V 3.3V纹波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GA口有这种重影检查线性5V 3.3V纹波是不是太大了。

具体怎么查?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具体怎么查?请教了!

已经说了啊,显卡没有图纸,没法跟你说,你只能看板子实际设计把相关单元一项一项检查。模拟信号处理单元电源是重点。也就是5V或3.3V。

网友:
这种老机器驱动很重要

网友:
这系统牛  还有98系统。

网友:
换质量好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遇到的大多是处理屏屏线接口处好的

网友:
我的迷你台式电脑,换了片DC-ATX电源就正常了,供电的问题。

网友:
确定和线没关系,因为别的显卡都没问题,继续顶吧!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不过重影或者有线大多数是核心虚焊了吧

网友(2021-05-06):
也可能是VGA接口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