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11 屏幕觸摸IC 原廠驗證剖析!!

楼主(2020-12-13):
iphone 11 屏幕觸摸IC 原廠驗證剖析!!
今天很空閒~拿了一片 iphone 11 屏幕廢品! 花了一天時間精心打磨 封裝IC下的內容物 請各位大神指點一下 哪個IC才是原廠驗證加密晶片!!

网友:
两小正方形吧

网友:
最小的应该是码片

网友A:
最小的方块4脚的是码片,测量一下码片底脚焊盘四个脚分别为GND.VCC1.8. TX.RX 通往液晶排线座的哪个脚位,记录下来然后利用码片编程器飞线。读取码片信息 写入其他屏幕里面看看此方案行不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的方块4脚的是码片,测量一下码片底脚焊盘四个脚分别为GND.VCC1.8. TX.RX 通往液晶排线座的哪个脚位,记录下来然后利用码片编程器飞线。读取码片信息 写入其他屏幕里面看看此方案行不行得通!

这个还真没测试过,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的方块4脚的是码片,测量一下码片底脚焊盘四个脚分别为GND.VCC1.8. TX.RX 通往液晶排线座的哪个脚位,记 ...

现在来说肯定是行不通的,不然就不用搬IC了,码片读的数据写入新屏要不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小的方块4脚的是码片,测量一下码片底脚焊盘四个脚分别为GND.VCC1.8. TX.RX 通往液晶排线座的哪个脚位,记录下来然后利用码片编程器飞线。读取码片信息 写入其他屏幕里面看看此方案行不行得通!

机子能修原彩,但提示不是原装,说明码片是能刷写了。有可能刷写层次不够或者还有别的加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能修原彩,但提示不是原装,说明码片是能刷写了。有可能刷写层次不够或者还有别的加密芯片。

那验证的有可能就不是码片了!可能验证的是触摸IC芯片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能修原彩,但提示不是原装,说明码片是能刷写了。有可能刷写层次不够或者还有别的加密芯片。

估计像验证5s指纹模组一样一旦损坏即使进行更换也会提示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