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S-79571.0掉电修复

楼主(2020-12-13):
今天接机修到一个上电触发2秒3秒就掉,测无cpu电压,cpu供电芯片isl95855,查条件有供电有输入无开启,测Q94G级为低正常,但是d无电压,要么被供电芯片拉低要么这个三级管问题,先换个3级管,开机亮机,完美哈哈

网友:
附上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
0.0

网友:
大神牛皮CLSAA

网友:
感谢分享,HP的图很难找到。

网友:
图纸从哪里找,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