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灯管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0-12-13):
22寸LCD显示器
故障:亮一会就灭
这是个4灯管的,经检测,3个电流0.54,一个0.70偏高,但是也很亮,没有变红
问题:这个带玻璃的不是很想拆他,所以有没有办法不让他保护,如果有,这样改一下电路,会不会有隐患
来个高手 指点下

网友:
或者说,直接不用那个有问题的灯管,能不能行

网友:
改成两灯管的就可以了啊 就是亮度底点啊

网友(点评):
已经换上了,没什么问题目前

网友:
改两灯要换高压板,换led整套

网友:
四根灯管只要老化了,一般建议全部换掉,或者直接更换为led背光也可以的。

网友:
不用那个有问题的灯管

网友:
弄了个2灯管的高压板,换上去,OK了 , 亮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