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蓝宝石R7360显卡图中的元件的型号参数,哪位师傅有这个卡的?

楼主(2020-12-13):
求蓝宝石R7360显卡图中的元件的型号参数,哪位师傅有这个卡的?可以提供下吗?测量个电感电压正常,上机主板能识别到核心,就是黑屏不过自检,核心有温度,检查这里被磕碰掉件了。

网友:
测显存,这个掉件肯定不至于不过自检

网友:
这个位置通常都是接口的供电来的,不影响整卡。一般显卡都没有图纸的,只能找同板子去看(或者直接看走线是不是连接到DVI上)

网友:
有的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