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p 2019不开机

楼主(2020-12-13):
不跑马,电源灯亮,屏不亮,小写键盘灯亮大写灯可以亮,心想不是显卡就是屏,拆了,吹显卡不行,刷BIOS不行,外接屏幕不行,怎么回事,于是拔了屏线,外接显示了,就是花屏,屏蔽独显后正常,可以进系统,屏蔽独显后插上屏线内显正常,一打开独显又不显了,心想不是显卡吗,在吹一次独显,咋么还是不行,量对地值为0.01,我的万用表短接也是0.01,难道显卡短路,心想吹吹显存吧,先吹三个显存,不行,又吹另外三个显示了,就是我手指的三个,图里。心想等他不显了做显存,测了4.5天怎么一直显示,就没做bga,显卡越高端阻值越低,可能这个显卡就是的,给疑惑的同行

网友:
额  最好还是重做下  怕后期返修

网友:
显存好像是打胶了吧,不重做估计用不住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机器还没有修到,这个是独显没有就集显啊,屏蔽了独显 还能亮吗

网友:
显存是打胶了吧

网友:
打胶了不太好弄啊。

网友:
现在新型号真不好判断短路

网友:
有保哦,真敢下手

网友:
在保修的为什么不直接找售后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都有得修,生意好啊

网友:
显存拆了不补?

网友:
这机器太新了。。

网友:
          这机子都在修了恶 厉害了哦

网友:
联想的灌胶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专业交换联想主板 li8866cc微信

网友(2021-11-21):
只做交换 拯救者交换联系 li8866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