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 Pro 15.6进水维修小结

楼主(2020-12-13):
机型:小米 Pro 15.6
板号:R15-6050A2940901-MB-A01
故障:进水,不开机,开机掉电
BIOS备份:
原机备份
https://wwx.lanzoux.com/iUjdtjbeyqj
改ME
https://wwx.lanzoux.com/i88NQjbeyoh
维修过程:
    一台小米的笔记本,进水。

    拆机后发现主板部分元件腐蚀。

    清理干净后,按键盘上的开关键无反应,用表笔短接键盘接口第5脚,能亮机,于是更换键盘。

    换完好键盘后,接电池发现主板冒烟,烧掉了,更换。

    换完之后,先是开机掉电,然后是开不了机,测量BIOS的第8脚接地,烧机,找出2个短路的小电容,去掉。

   装机发现开机会掉电,然后是开不了机。
   不知道弄到哪里,在测量过程中,居然冒烟了,真有“一缕青烟上青天”的气派,3V直接接地了,烧机,EC发烫,更换EC后恢复。

    EC换完后,开不了机,测量发现BIOS脚只有1.5V,而待机5V只有0.9V,更换MQ=芯片后,5V待机恢复正常。

    接着装机,开机还会掉电,然后又是开不了机,BIOS脚又接地了,烧机发现又有1个小电容短路,去掉。
    这次开机不掉电了,于是用洗板水清理了一下主板,清理完之后,装机,扭上螺丝,又掉电了……
    以为BIOS问题,刷过BIOS,无效。
    到最后才发现,图中的这两个螺丝,若装上的话,就会不断地掉电,不装就不会掉电,我把目光转移到键盘上面的垫纸上,于是用透明胶带将这一块垫纸包住。重新装机测试,不掉电了!!!

    汗颜,不得不怀疑,那几个小电容短路,就是这个垫纸造成的。
    一次很操蛋的维修经历,说白了还是自己的经验不足。

关键维修步骤:
1、清水
2、更换负责的电池芯片
3、翘掉2个小电容
4、更换EC
5、更换5V待机芯片
6、翘掉1个小电容
7、用透明胶带将键盘上的垫纸包住

网友A:
老板,你的料板哪买的,我也在修这款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你的料板哪买的,我也在修这款机器

我没有买这料板呀

网友:
能修好,真得不容易,不管是时间,精力,物料成本,都很高,维修费应该要多收点

网友:
换了好多东西啊      有毅力

网友:
这要是没点耐心不得崩溃啊

网友:
可以了  能修出来就不错;

网友B:
楼主知道红圈内小IC U60250什么型号吗?需要购买一个表面的标志搜不到呢?

网友:
费了不少劲,有耐心     戴尔换壳有一款  贴纸没换过去  按完就不开机  哈哈

网友:
这个没有上过当的不会知道

网友:
要是BIOS  第八脚短路将会是一件大的事故

网友:
确实没点耐心还真弄不了

网友:
技术可以 运气也不错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红圈内小IC U60250什么型号吗?需要购买一个表面的标志搜不到呢?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5V的,淘宝搜BIL7GA,能搜到

网友:
维修啥配件都有,我维修不是差这就差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5V的,淘宝搜BIL7GA,能搜到

谢谢啦,搜到了,已到货啦

网友:
小米的本真垃圾

网友(2021-03-11):
怨正在修一台17501  也是进水机  现在是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但是进系统后可以正常充电  不知道从那下手 啥资料都没有

网友:
刚好我也遇到一台进水 充电芯片GG 没图纸

网友:
石墨散热贴纸导电
,以前换苹果键盘也遇到过,用胶布贴住换好的键盘才能用

网友D:
楼主,这个EC带程序吗??
zhuzirog94
有卖家说带,有卖家说不带。但当时买的是卖家说带程序的,所以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带程序。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EC带程序吗??
有卖家说带,有卖家说不带。但当时买的是卖家说带程序的,所以我也不确定有没有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