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86F

楼主(2020-12-13):
说道华硕装系统 都已知道 要在bios里面修改两项  修了几年电脑了今天遇见奇葩    修改完 没有启动选项  bios也刷了也是一样。  各位大师参考下

网友A:
设置问题吧,恢复出厂,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吧,恢复出厂,再试

不行的刷了bios都不行.设置就那  两项啊  设置好  既然没有启动选项  奇葩了     谢谢你

网友B:
这个怕是只能安装UEFI模式。GPT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怕是只能安装UEFI模式。GPT分区

不行 的  调试不出来启动选项装什么系统都不启动

网友C:
没发现不对的      仔细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发现不对的      仔细研究吧

大师 你真的没发现不对吗?正常修改完两项之后

在boot 里面有硬盘选项的哦],你看这张图  才是正常的

网友:
用uefi不香吗

网友:
你,没改对吧,少改了项

网友D:
你这个就是没设置对,先关掉一个,先保存重启,然后另一个才能开,我是专门卖华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就是没设置对,先关掉一个,先保存重启,然后另一个才能开,我是专门卖华硕的

华硕 大师  我已经关掉Secure Boot control.保存 重启  到  Boot这里 打开就看不到 选项.  请问还有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 大师  我已经关掉Secure Boot control.保存 重启  到  Boot这里 打开就看不到 选项.  请问还有哪里没设置好?

Secure Boot control.这个要为关,然后保存重启,再开另一个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挂别的机器上弄

网友:
你把硬盘先用一台机子把系统装进去,装好了把硬盘拆下来又装回去可以不

网友F:
在hard那个选项里面设置u启
不过pe要有uefi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hard那个选项里面设置u启
不过pe要有uefi启动

谢谢,都试过了 怎么改都没用  u盘是可以进的    进去能装GHOST系统  但是 不启动   ,安装版 识别不到u盘,最重要是boot里面没有CSM 这个选项

网友:
换桥吧    这款机子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G(2021-01-16):
不过pe要有uefi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过pe要有uefi启动

嗯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