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基本的知识,啥叫掉电?

楼主(2020-12-13):
新手问一下基本的知识,啥叫掉电?

网友:
就是电流往下掉

网友A:
就是用的好好的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的好好的就没电了

然后就变成关机的状态了吗?

网友B:
刚开始有电,然后变成没电或者电流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有电,然后变成没电或者电流变小

论坛里有人常说的主板掉电,就是用着用着突然一下自动关机了,就是这一个意思吗?

网友:
什么叫触发呢?

网友:
就是点开机键

网友C:
可以理解为直接断电

网友:
触发机制也是这个意思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为直接断电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