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rev 3.6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20-12-13):
华硕x555ld rev3.6 上电0.17电流判断微短路。大约20秒待机芯片发烫。芯片型号RT8249c 查3/5v正常 电感阻值正常 线性3.3v后端无短路。转RTC三极管上端到南桥的电阻也正常。烧机也没有发烫元件。还有什么维修思路?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上电0.17A,是待机0.17A的意思吗,待机的话这个电流确实有点高,先排除芯片本体问题,再排除线性电压负载的问题,线性去的地方一般不会太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
远程or实地了解一下

网友:
查lod3和lod5,看这两个电压阻值正不正常,一般都是lod3出问题的多。

网友B:
烧鸡没发现。。。要重点检查待机线路的贴片电容,很隐秘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0.17A,是待机0.17A的意思吗,待机的话这个电流确实有点高,先排除芯片本体问题,再排除线性电压负载的 ...

是的,待机就有0.17 芯片已经买了。等到了先换掉试试

网友:
线性3V短路,烧IO!!!!!!!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本身问题吧

网友:
一般线性电压问题

网友:
是不是待机电路电池大,

网友:
IO  南桥   一般这种短路我碰到很多都是坏大件

网友:
这个CPU坏的多 后级电压多量量

网友:
线性电压阻值测了没有

网友:
线性有问题的话,3.5V电感电压应该会不正常吧

网友:
建议摸一下cpu烫不烫

网友:
应该EC问题

网友:
  ASUs  机子不好搞,,友点位还好

网友:
待机短找点位图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没发现。。。要重点检查待机线路的贴片电容,很隐秘的 ,祝你好运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你摸一下CPU看看热不 这个机器很容易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