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vivo Y93S,后置打不开,前置正常,切换时提示“另一像头已损坏”,什么问题?

楼主(2020-12-14):
顾客描述正常使用突然就坏了,已经在其它店铺换过像头,故障依旧。拆开后主板没进水,也无明显摔坏痕迹。

答:打对地值,找短路相连拆掉短路的电容。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VIVO y93 后摄打不开,扣电容,分版本
如果主板和图片不符,直接加热拆除屏蔽罩就可以,装机测试,之前修了几台都是这样修复!

网友:
这个是五芯级的主板点位,就是这两个小罩里面的电容

这是维修宝典中的图纸,就是第一个迅维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