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20无信号耗电快故障维修

楼主(2020-12-14):
  【故障机型】:华为P20

【故障现象】:

  上家描述曾经修过信号之后信号弱、充电有问题,开机测试有基带串号能读卡,无服务,拨打112不通直接挂断。

【故障分析】:

  二修信号部分基本上家肯定都动过了,所以我们先测量他的工作条件,然后检查和信号相关的上家没动过的通路。

【维修过程】:

  拆机检查,发现机器曾进过水,插充电器充电电流1A正常。

  观察主板上家已经把信号部分的主要芯片都动过了,长条功放也飞线借电了。

  拆了尾插扁平电缆故障依旧。

  测量长条功放供电三路都有,夹电发现漏电390ma。

  手摸发热地方发现卡槽上面的高精度电源芯片发热,并且周边有烧糊痕迹。

  拆掉芯片夹电不漏电,说明此机器所谓的充电问题应该是耗电快,同时这个芯片给射频供电,会导致信号故障。但是拆开底脚发现没有腐蚀痕迹,很可能芯片并没有坏,而是他的后级电路短路导致芯片漏电。

  本身芯片上方的电感就有烧糊的痕迹,我们这时测量两个后级电容发现短路,拆掉两个电容测阻值恢复正常,补回一个电容,并且把烧糊的两个电感短接,防止他们烧黑了变成电阻把供电拉低。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电感最好不要短接,虽然能用,但是不能扼制高频

网友:
我关心飞线拆了没有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在捣鼓一台P20Pro。

网友:
开机测试有基带串号能读卡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