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000板层烧穿,刮骨疗伤大法重出江湖

楼主(2020-12-14):
中午正在吃饭,忽然感到有一道慈爱的目光打到我身上,却令我感到有些烦躁,我知道我最美好的时光又要中断了。有些人早上下午不出现,偏偏你干一些享受的事时他来给你打断。唉,最近生意实在惨淡,也只能笑脸迎人。这位老伯拿来了一台联想V3000的机器,他刚拿出来就闻到一股浓浓的烧焦味,心里顿时复杂起来,这单生意可能又要黄了。老伯说这机器是他乖孙用的,昨天晚上用的时候看电池没电了插上充电器电脑就黑屏同时冒起了烟,还伴有很浓重的烧焦味。打开后盖发现主板上有个电容烧糊了,芯片也被烧掉了一半,估计板层也有影响,不知道后级也没有短路。建议他换主板,查了I7主板加了两百元,嫌贵。让我给他修一下,再用两年。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报价留了下来。
把饭扒完,主板拆下来看到正反两面的电容都烧焦了,这个型号的机器一般就是C壳掌托下的公共点电容容易短路,现在是两面都烧得很严重,旁边的EC可能在这里的板层有走线,心凉了半截,尽人事听天命吧!

把芯片取下来,烧焦的地方刮干净,板层已经烧穿,最后打了个洞。量了前后级都不短路了,感觉还有救。做了个焊盘,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芯片换上去,其他地方绿油补好。通电0.031,还好,没再短路烧芯片,但是按开机不上电,量了一下3.3V有了,5V没有。这种老机器3V5V是待机就一起出的,问题还是出在芯片附近。5脚+5VVCC 4.5V偏低,没查到是哪里来的,难道是自产自销?把滤波电容拆掉,通电正要测量,恒流电源过流保护,芯片烧掉了。把电容补回去,重新换了一个芯片,7脚6.7V,6脚7.6V,7脚8.6V,这又是什么情况?一头雾水,可能还是因为挖洞断线了,对着图纸重新测二极体值,PC1061有一端无穷大,看图纸是直连电感前端,果然是断线了,直接飞线连接,通电,有输出5V。测了一天一夜,没问题移交客户了。后面维修过程的忘记拍照。

网友A:
这样的我基本直接换板,接好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我基本直接换板,接好也不稳定

不愿换的先接下来再说,不稳定再退钱呗

网友B:
烧的太狠了!!!!!!!!!!!!!!

网友C:
现在看这种的都没有想动的念头

网友:
楼主技术真NB,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看这种的都没有想动的念头

最近生意不好,不接就没饭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的太狠了!!!!!!!!!!!!!!

可能后面一直通着电

网友:
少了点修补好的图,加上贴子更精彩。

网友:
这种一般人会直接放弃了

网友:
看到就不想修

网友D:
可以单独改5V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单独改5V上去

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技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