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氩弧焊机维修

楼主(2020-12-14):
接到一台焊机,拆开检查,发现功率管全都没有,整流管输出接了一个60A保险丝,先恢复功率管,四个40N120,两个并联是上管,两个并联做下管,一共四个,控制脚的电阻也没有,上了四个4.7欧姆电阻,控制板检查发现lm393已经损坏,脚都断了,更换,恢复周边电路,上电测试,发现电流调节正常,但是碰极电路不对,检查发现可控硅已经炸裂,更换,经过加模拟电压测试,电流调节和过电流都正常动作,驱动波形正常,送电测试,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修的少。没有练手的啊

网友(2021-01-15):
感谢楼主  我们也在关注  一定要顶

网友(2021-03-11):
楼主知道功率管型号牛逼,是修到过同类型的还是有电路图?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