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SI REV3.0不关机维修

楼主(2020-12-14):
客户拿来不触发,测试后发现是电源的问题,可是换好以后进系统,点关机桌面是关闭了,但CPU风扇还在一直转,拆下来量了一下所有电压都有,硬关机也是同样,刷了几个BIOS无效,看了下电路图,基本都正常。然后定了EC,今天到了换上一切正常,付上bios

GA-B85M-D2V-SI REV3.0.BIN

网友:
这是台式电脑 如果是笔记本就麻烦了

网友A:
正在搞一片同型号的掉电板

网友:
EC问题导致,谢谢。

网友B:
昨天我的X79也出现关机不断电的故障,必须长按电源键才能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的X79也出现关机不断电的故障,必须长按电源键才能关机了。

解决了,CPU散热器夹具磨损安装孔边的走线,短路了.

网友:
是信号线路短路不动作导致的啊

网友:
我的都研究好几次了,问题严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的X79也出现关机不断电的故障,必须长按电源键才能关机了。

我这个长按也只能关屏幕

网友:
我碰到一块同样的板子,3.3v短路,拆了一堆芯片还是短路放弃了。

网友:
电源坏是有烧io的!

网友:
都是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长按也只能关屏幕

我长按可以断电,只是关机不能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搞一片同型号的掉电板

这板有个通病,建议先直接查下12V的和 5V的,IO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