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PRO552L 进水维修

楼主(2020-12-14):
机器型号:PRO552L
机器版号:P552LA_LJ
机器故障:进水,客户描述进了水,闻到的焦味
维修思路:有焦味肯定是烧了,拆机
正面:

反面

反面烧得厉害,铜皮都完全起来了,板层全部碳化,先处理正面看看

拆了座子发现还好,搞反面,割掉烧掉的铜皮

一点点把烧掉的部分给刮出来

确定公共点不在短路后,然后补油

涂均匀后紫外灯烤干

然后接线

接上线后打阻值在次确认没有短路

然后贴上胶布

OK,全部搞定,仔细观察没有别的地方进水,然后通电测试

OK,完美。一次点亮,试机中.........
麻烦路过的大神给加个分,没有分了

网友A:
我感觉你第八张图片在搞黄色  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第八张图片在搞黄色  但是我没有证据

不可能,它就烧成这鸡吧样了,我也没办法

网友:
逼,这种骚操作值得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