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串联电路转折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0-12-14):
学习过程中遇到点问题,还望有大神讲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长你好,我可以理解成低于交流信号的最低频率也是大于转折频率F0的。这样子理解的话就都通顺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说的很清楚,交流信号的频率高于转折频率

网友B:
电路时时刻刻都是电容和电阻的串联,故阻抗时刻串联相加,你的理解没错,但是一个1欧姆的电阻和一个1兆欧姆的电阻串联,近似还是1兆欧姆,电路的心算和近似就是这么来的,不同的频率电容的阻抗不同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时时刻刻都是电容和电阻的串联,故阻抗时刻串联相加,你的理解没错,但是一个1欧姆的电阻和一个1兆欧姆 ...

谢谢学长的回复。我不理解的是“若转折频率低于交流信号的最低频率,此时该串联电路对信号的阻抗基本等于R1”。他这里说到了低于交流信号的最低频率,此时的电容的阻抗按公式XC=1/2πfc,电容的阻抗应该是比较大的,不能忽略不计的不应该是等于R1,而是应该等于R1+CR。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学长的回复。我不理解的是“若转折频率低于交流信号的最低频率,此时该串联电路对信号的阻抗基本等于 ...

你注意不要走到理解的误区,转折频率就是图中的F0,现在输入交流信号的频率高于转折频率F0,  电容的容抗几乎为0,到了直线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注意不要走到理解的误区,转折频率就是图中的F0,现在输入交流信号的频率高于转折频率F0,  电容的容抗 ...

学长你好,我可以理解成低于交流信号的最低频率也是大于转折频率F0的。这样子理解的话就都通顺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长你好,我可以理解成低于交流信号的最低频率也是大于转折频率F0的。这样子理解的话就都通顺了。我这样 ...

感谢学长

网友:
学会计算电路的时常数很有用,circuit,回路回路,感性分析即可分析多数电路,纯理论分析就得上微分方程了

网友:
太有贡献了,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