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X51 R2 高配版复活记 MS-7796

楼主(2020-12-14):
        原本1台外星人X51 R2 高配版(i7 4770+8G+GTX 760 Ti)经常出现蓝屏,黑屏不启动故障。
Bad_pool_caller是一个BSoD(死亡蓝屏)错误。
按照网上的解决方案:https://blog.csdn.net/BaekElk/article/details/103476068
错误代码分析:

  Bad_pool_caller是一个BSoD(死亡蓝屏)错误,经常在Windows 10和一些早期的Windows版本中出现。
  “池”是一个技术术语,用来指代计算机驱动程序在其上运行的内存。因此,当驱动程序无法访问某些内存组件或存在这些组件时,可能会发生Bad_Pool_Caller。此错误通常是由损坏或过时的驱动程序以及超频(加速计算机硬件组件的运行速度超过预设的默认值)引发的,表明某些硬件组件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并敦促用户注意此问题以防止这些故障。

解决方案:
  • 检查驱动程序
      检查有无安装新的应用软件或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应用软件或驱动程序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
      可能是因为win10在没有关闭自动更新的情况下,自动更新了某些驱动的程式,相应的驱动应用却需要用户自己去升级,如果版本落后或者不对应就可能出现蓝屏的情况
  • 重置超频驱动程序(高级)
      在BIOS中启动您的电脑(按住F2按钮,同时单击电源按钮,按住F2按钮,直到BIOS窗口打开)。然后,导航到硬件监视器→高级CPU设置,并将驱动程序设置重置为默认[自动]。
    保存更改并重新启动您的设备。
  • 检查硬件问题
      使用“替换法”检测计算机的内存及主板是否工作正常
        重装系统故障依旧,排除主板,电源,内存,CPU问题后,最后决定刷BIOS。顺利通过官网exe文件升级A12版BIOS(原来是A03),提示重启。没想到噩梦开始了。。。
        黑屏,不引导,按F2,F12进不了BIOS。拔掉GTX 760,用主板自带显卡接口,故障依旧。看上去键盘没死,决定重装系统,用大白菜引导,无法引导,拔掉硬盘再次引导,出现下图(有希望),估计BIOS里恢复Boot为UEFI 所致。

重新制作大包菜UEFI引导盘,果然可以引导,但只能进入中文文本乱码显示菜单,PE 2008选项失效,选择2003进PE系统,顺利进入(256色界面)。由于没有接硬盘,所以关机,再次插上硬盘引导。又无法引导,停留在如下界面(内心彻底崩溃):

冷静下来后,决定回归初心,既然是刷BIOS造成的,那就再刷回去不就可以了?(没想到这也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
1.拿出土豪金的341编程器
2.研究MS-7796主板刷BIOS接口JSPI

3.分离官网BIOS,找到了A04,A10,A12 三个版本,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34675-1-1.html
4.飞线(杜邦线)开刷。。。。。。
首先遇到了无法识别芯片,但是点击读取有反应,读出来不是正常的数据。不管了,刷,刷不进,各种怀疑。。。

最后决定用夹子直接对芯片编程,可是主板上桥的散热片挡住,现在我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拆除散热片,完美对接。果然顺利识别W25Q64BV,读出保存,刷入分离的A04版,顺利。上机,兴奋!出现风扇反复启动,我去。
冷静冷静。难道BIOS分离错误?好在备份了一套,拿出来一比,果然发现问题。按照分离BIOS的帖子中说的要“从5AA5F0向下跳转7FFFF0得到完整的8M BIOS程序” 是错的,应该从头开始复制7FFFF0长度。

刷机,装回GTX 760 ,开机。。。。。。。。。。终于出现外星人的BIOS界面,好了,后面就简单了,进BIOS,改启动,重装系统。
首次发帖,多多包涵。谨以此记录
附上分离的BIOS固件,其中A10已验证,目前机器正常使用,且死亡蓝屏没有重现。

网友:
写好了吗?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