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连锡维修

楼主(2020-12-14):
连锡后刮了一下变成了铜板,还有得救?

网友:
本身就是相连的脚位吧?焊盘间绿油桥刮断而已

网友:
这种芯片就是这种封装
板子惨不忍睹

网友:
图片太模糊,手工有点差,正常是不会连锡的,一个QFN焊盘玩十几次都没事

网友:
温度不够,,下面也加热,,,

网友:
这种少一组供电也能用吧

网友:
少一组供电也能用

网友:
风枪加烙铁一起,烙铁温度可能拖不下来

网友:
以前修主板遇到MOS管烧毁连PCB铜皮一起烧脱的,把铜皮刮干净,管子涂子502粘上,然后堆锡到MOS外壳上,散热没问题能用就行了,美不美观的反正都这样了

网友:
上吸锡线,上绿油固化。

网友:
没问题 ,耐心点装铜皮没掉就好。

网友:
本来就是连着的啊

网友(2021-04-28):
这个要细心!明显温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