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那位大佬有这款板的图纸能否给小弟看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2020-12-14):
这款板,客户只给了一片板没有BOM跟图纸不知道该怎么生产,那位大佬有图纸跪求,成品条也可以

网友A:
这不是内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内存吗,,,。,。

是的,没位图不知道该这么生产

网友:
既然是生产为何没有BOM?

网友:
这个是量产的

网友:
这还要啥电路板?找个一样的画图啊!确定内存颗粒一脚位置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内存

网友:
你意思是要抄板还是客户要你做SMT?

网友:
不搞内存无能为力

网友B:
是要你抄板做PCB吧!都没说清楚你是干嘛的?就目前这样也干不成SMT吧

网友:
找个内存差不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要你抄板做PCB吧!都没说清楚你是干嘛的?就目前这样也干不成SMT吧

就做SMT,目前找了一个比较相似的,能开机后面就死机了

网友:
板型不一样,走线是一样的,拿个好的显存板对照了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做SMT,目前找了一个比较相似的,能开机后面就死机了

spd刷错了吧,频率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