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脚小芯片型号

楼主(2020-12-14):
收到一张卡,显存检测全绿,不打驱动进系统没问题,进了就蓝屏0x00000ea,在后面忽然检查发现少了一个5脚小芯片,现在求问用什么代换,amd复位的5脚小芯片可以吗

网友:
这个得找相同的显卡,看看它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应该是个门电路,量下是不是5脚供电3脚接地,1脚2脚输入,4脚输出,如果是可以1或2脚飞线到4脚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门电路,量下是不是5脚供电3脚接地,1脚2脚输入,4脚输出,如果是可以1或2脚飞线到4脚试试

这个芯片哪个是一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门电路,量下是不是5脚供电3脚接地,1脚2脚输入,4脚输出,如果是可以1或2脚飞线到4脚试试

现在是
@0.1v     @gnd
          @3.3
@3.3      @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门电路,量下是不是5脚供电3脚接地,1脚2脚输入,4脚输出,如果是可以1或2脚飞线到4脚试试

从左到右横着数

网友B:
0.1v短接至3.3v已修复,有没有大佬说一下原理

网友B:
顺便求一个r9 300改风扇bios转速软件,pbe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

网友C:
蓝屏不应该是这个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不应该是这个件引起的。

但是已经修复了,确定是这个的故障

网友:
这肯定是个与门电路

网友:
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网友:
是R7360显卡?我有张,U501的5脚管的丝印是VE,

网友D:
顺便看下这个也缺件了

网友:
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有些小零件特坑

网友:
不太清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顺便看下这个也缺件了

三极管随便拆了装就行,反正就pnp或者npn,不过这个应该是dvi的显示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顺便看下这个也缺件了

iam6

网友:
丝印VE,是个逻辑门电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门电路,量下是不是5脚供电3脚接地,1脚2脚输入,4脚输出,如果是可以1或2脚飞线到4脚试试

大师,你真棒,技术牛

网友D:
那个电阻也没了,求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阻也没了,求阻值

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个...............

跟那个三极管在一起的那个,靠近C极那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