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技嘉B85M-D3H点

楼主(2020-12-14):
小白求助,技嘉B85M-D3H
点不亮,原先能正常开机玩,突然就点不亮了,最小单元法试过,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南桥坏了!换一块吧!

网友:
直接换板吧,自己又不会修

网友:
简单方法就是直接换班啦

网友:
很古老的主板了,换板也只有二手的了  还是换全新的吧   换ZEN3系列

网友:
拆电池试试

网友:
兄弟你说的太笼统了 换吧 二手板一片也就100来块钱

网友:
强制供电试试

网友:
能触发不  bios复位试试

网友:
南桥坏了让他去医院看看吧

网友:
换板换人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还是从头来过,重新学起。

网友:
ME 供电   南桥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