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hd3反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0-12-14):
主板技嘉b75m-hd3,这个板子是给客户换下来的,由于自己一直修笔记本主板,所以这个板子给了隔壁维修台机的同行,简单测试后告诉我维修后很容易再次故障,建议放弃,然后一直放在料板里,今天晚上没事就拿回家看看,
故障表现:上电后立刻掉电,然后自动上电掉电反复重启,本人没有诊断卡,焊接一个小喇叭到板子上,喇叭没有蜂鸣
检测,万用表检测各个电压没有明显短路,拔掉四针电源,仍然不断重启,判断不是CPU供电故障,按照通病处理了q43,q48 q11,仍然不行,只好按照常规维修了,开机,用万用表测试瞬间上电各个电压,除了CPU外还有一个电压不出,VCC1_05_ME,判断应该是此处故障,测量条件,开启电压有,3v输入有,后级不短路,四脚ctrl  的5v只有2.0v ,感觉不正常,测试对地不短路,随手换了一个芯片,仍然不正常,那就追查线路,测量到5VDUAL生成芯片q58不通 ,怀疑断线,但是追查线路很多都在夹层或者背线,不能按照线路跑,就测试到附近同样使用5VDUAL的usb供电,通,但是和5VDUAL不通,那就顺着最粗的USB供电来找,果然发现了技嘉出厂就存在的瑕疵   直接刮开上锡,连线,开机,随机没有内存的报警声传来,家里没有测试工具,连个台机内存都没有,不过既然故障变化,报警内存错误,十有八九已经ok了,结束战斗,差点断送一个好板。顺便鄙视一下厂商的目检人员,这个短线的地方在没有上漆钱应该可以很容易看到,藕断丝连了几年最后还是断了,造成u9不正常工作,所以板子反复重启了

网友(2021-06-09):
我的d2v也是这样,风扇转一下,就停,反复这样

网友:
眼尖麻利

网友A:
这么粗的线都能断?给我感觉可能是主板拆螺丝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粗的线都能断?给我感觉可能是主板拆螺丝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漆皮都没有破。你怎么能说是拆螺丝挂的?你看下图片,是在主板漆下面的,估计是腐蚀线路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