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21p不上电维修

楼主(2020-12-14):
接修一台d821p,不上电,出发没有任何反应,灯亮,测量3、5v正常,开关电压正常。触发灯亮但是不上电流,由于很少修到过很新的机器,走了好多弯路,最后发现是+1.8vlaw没有产生,汗颜,修了这么多年机器,花了一上午才发现的,这个待机应该有+3v +5v +1.0v +1.8v四组待机电压。追查1.8v的开启信号,是3.5v产生后芯片的电源好信号开启1.8v,但是不论怎么测量pok阻值(对地433),更换芯片,单路断开各个pok,都不能把pok置高,最后判断主板夹层短路,于是将所有pok从芯片产生的地方断开,找到一个10k电阻,在+3vlaw附近接上作为上拉电阻,另一端使用漆包线讲将各个pok串联后加到pu500  en脚上,1.8v顺利产生,开机测试正常,不过由于飞了20厘米的飞线,很丑就不拍照了,这个机器没有标号,不好找,花了很长时间找元器件,,

网友:
最怕这样的机器板层问题

网友:
3v. 或者5V芯片拉低了

网友:
走点弯路不要紧,自己绕回来了就好

网友:
应该还是被拉低了,433电阻值应该没有短路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了

网友:
断开各个pok用电压烧一下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有图纸也不好修

网友:
新机反而有这么多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