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前摄像与距离感应不能用故障维修

楼主(2020-12-15):
  【故障机型】: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前摄像和距离感应不能使用

  客户描述说前摄像头打不开,距离感应也使用不了。

【故障分析】:
  两个故障都是集中在前摄像头排线上,很有可能是排线损坏造成的,先排除外配,再考虑主板问题。

【维修过程】:
  拆下屏幕总成,更换一个好的屏幕总成,还是不能打开前摄像头,距离感应也使用不了,看来不是外配引起的。

    拆开机子,测量J1111前摄像头的座子的对地阻值,发现有好几个脚位都无穷大,用表笔捅了一下相关的电感,都有松动的现象,看来是小件虚焊了。

    拆下主板,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看到之前有维修过触摸。

    副触摸芯片U2402的背面就是前摄像头座子J1111 ,座子旁边的小件都是打上黑胶的,要是吹副触摸芯片温度没掌握好,就很有可能把背面的小件吹虚焊。

  风枪加热,去除J1111座子旁边的黑胶,发现大面虚焊,有松动的小件全部挑掉。

    接下来对照原理图把相应的保险电感,保险电阻短接。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打电话距离感应恢复正常,前摄像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同行维修触摸温度没掌握好,把背面打黑胶的小件吹虚焊引起的。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思路清晰!先打值后换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