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I128 13-ad103tx 板号6050A2926101-MB-A01不通电 不触发 电源接口灯不亮

楼主(2020-12-15):
现在机器插上电源,电源头接口灯不亮,待机3V,5V有,按开关无反应,而且开关处的三个灯插上电就亮,待机电流是0.011.我现在把EC芯片,CPU都干了,还是不行,板子又贵,看群里有兄弟修过没有,搞定重谢,微信支付宝立马给钱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过了的,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惠普的有的不用原装不触发的

网友A:
只能说提供一个思路。对不对楼主自己查一下。
接电 电源口 灯不亮。 应该是先搞这个。
以前修过HP灯不亮,有待机3V,开关有3V 不触发。
原因短路,所以接口灯不亮,修好短路,一切就正常了。
感觉先修好 电源口灯。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看看,惠普的有的不用原装不触发的

网友:
ec有些是带程序的,我最近修了一个暗影精灵3,就是ec坏了指示灯不亮,换了一个就开机了

网友:
先查查灯为啥不亮,顺藤摸瓜

网友:
这个机器  待机应该有5V吗? 触发后才有的吧应该?

网友:
EC带程序的,我买的是带板的 芯片,应该不会错,我之前也确实修到过主板电源后级有短路的造成电源头接口灯不亮,但是这个主板确实没有量到主板有供电短路的情况,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提供一个思路。对不对楼主自己查一下。
接电 电源口 灯不亮。 应该是先搞这个。
以前修过HP灯不亮 ...

感谢给我维修提供的思路

网友:
原装充电器,可以触发吗?

网友:
肯定我试过了的,原装电源也是不触发的

网友:
待机时开关板灯亮。查下这条线索

网友:
原装电源也是不触发的?

网友:
修了一个多星期,最后买块料板来,把EC取下重新植球做上去就好了 ,判断故障点没有走弯路,但是买来的料不给力,最后抱着再试一把的心态去买块料板来整,居然有惊喜,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