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温度的工艺标准范围

楼主(2020-12-15):
BGA返修温度的工艺标准范围
类型(阶段)
有铅的拆/焊(有铅BGA/重新植球)
无铅的拆/焊(无铅BGA)
①.升温阶段
l  升温速率:1~4℃/S
l  升温速率:1~4℃/S
②.预热阶段
l   100~150℃温度保持70~120S
l  150~180℃温度保持60~120S
【拆】时间可短些以提升效率,用下限70S
【拆】时间可短些以提升效率,用下限60S
③.
最高温度
l  钻孔板测试最高温度:210~245℃
l 钻孔板测试最高温度:230~255℃
回流阶段
l  铝胶测试BGA表面最高温度:215~250℃
l  铝胶测试BGA表面最高温度:235~260℃
最佳推荐值:220~240℃
最佳推荐值:240~255℃
回流时间
l  183℃以上保持30~100S;
l  220℃以上保持30~90S;
【拆】的推荐值:30~50S;
【焊】的推荐值:50~70S;
【拆】的推荐值:40~60S;
【焊】的推荐值:50~80S;
④.冷却阶段
l   降温速率1~4℃/S
l   降温速率1~4℃/S
⑤.总时间
l  室温25℃到Peak最高温度的总时间:
l   室温25℃到Peak最高温度的总时间:
约6分钟之内
约6分钟之内

无铅温度的参考曲线图示意图(无铅工艺标准范围):

网友A:
现在修笔记本用BGA用的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笔记本用BGA用的少了~

终端和一体机用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终端?什么终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笔记本用BGA用的少了~

那是你修的机器太低端了,高端游戏机本苹果本1000千元换桥换显卡换CPU每天做不过来,不用BGA难道用风枪换CPU?

网友:
有铅在180度就化了,为什么要到220度保持

网友C:
个人认为加焊和拆温度不一样  尤其是拆

网友:
晕我这里有铅270℃,无铅270,拆带黑胶的,要延时50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加焊和拆温度不一样  尤其是拆

我加焊和拆芯片的是一样的温度  因为即便是加焊 我也要做到能推动芯片并且自动归位心里才舒服

网友:
这是锡球温度   bga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加焊和拆芯片的是一样的温度  因为即便是加焊 我也要做到能推动芯片并且自动归位心里才舒服

有铅和无铅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正常都是推芯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终端和一体机用的还是比较多

你那个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是什么型号

你说的型号是板子吗?

网友:
板子是升腾终端V660的居多

网友:
这个我之前看到过,还可以。

网友:
填补知识空白,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温度相对某个型号的焊台来说吧

网友:
非常感谢,最近要入手bga,刚好可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