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汽车执行器流量控制阀信号汽修示波器

楼主(2020-12-15):
汽车流量控制阀是一个执行器,其作用是用以限定转向油泵的最大流量。流量控制阀一般在油泵内,转向油泵的流量与齿轮转速(发动机转速)成正比。转向油泵即使在发动机怠速运转时,其流量也能保证急速转向所需的动力缸活塞最大移动速度。当发动机转速高时,油泵流量将过大,导致油泵消耗功率过多和油温过高。

流量控制阀以限制转向油泵最大流量。常压时活塞右移,泄压孔关闭。泄压阀不工作;中压时阀塞右移,弹簧压缩。泄压阀开启,多余油液经泄压阀流入回油口;高压时泄压阀关闭,活塞左移。泄压孔开启,多余油液经泄压孔流入回油口。
我们来看看示波器如何连接以及如何设置。我们给示波器的通道一接上一根BNC转香蕉头线,接一根刺针到红色香蕉头,接一个鳄鱼夹到黑色香蕉头。

流量控制阀有2根线,一条点火正极供电线(图中的是5V)和一条切换/通断的接地回路。把刺针刺入这条供电线,然后鳄鱼夹子搭铁蓄电池接地。示波器垂直档位调到5至10V/div左右,时基可以打到5至50ms左右,避免杂波干扰可以开启低通30k,如下是没有找车的波形,可以看到是一条5V直流电。

然后我们插入车钥匙,扭转,点火启动。信号显示如下:

流量控制阀是一个执行器。它由点火正极供电,且由共轨柴油喷射(CDi)控制单元提供的占空比接地来控制阀门。我们可以打开示波器测量项种的正占空比和负占空比来观察信号。
有的汽修示波器有内置好汽车包软件,可以达到一点即测的效果,省去了设置示波器的时间。

网友:
汽车也用到示波器,厉害了

网友:
麦科信示波器,我也在用,就是一个月开不了两次机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太有贡献了,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