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猜】大家猜猜技嘉Z77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猜对加分

楼主(2020-12-15):
最近来了几片技嘉Z77P-D3主板,通病的就不说了,12V分压电阻的事,换了就好。剩下的一片主板修了半个月。

故障:开机正常跑码,跑过内存快要亮机时掉电。掉电后不能再触发。不插内存,卡内存代码,不掉电。

维修过程:

1,先刷BIOS,故障不变,无效;
2,换IO,无效;
3,检查IO旁边的阻容小件,换12V 5V分压电阻,无效;
4,测各大电压正常且稳定,各种PG信号正常且稳定;
5,最后一招,换桥,换完故障不变。

最后竟然是一个我想不到的地方坏了,大家猜猜,猜对的加分。
已经有老司机猜对了,我把维修过程发出来。

换桥没修好,维修陷入困境,这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掉电后不能再触发,并且掉电时电源呲的响了一声,像是12V短路。
马上把12V供电换成可调电源,发现掉电瞬间电源5A过流保护,果然是12V短路了。
根据经验,换掉pwm主控芯片,满怀希望开机,竟然故障还是不变?
突然想起来,跑过内存掉电,应该是集显供电部分的故障,马上排查集显供电。哦?集显供电下管短路了?马上换了集显供电下管,故障完美修复!

故障原因:集显供电下管短路,集显供电出来之前是一直正常的,集显供电出来一瞬间,上管导通,因下管短路,导致12V供电直接短路,电源保护,且不能再次触发。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遇见,长见识了。

网友A:
是内存插槽的插针翘出起来跟其他的针脚搭上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内存插槽的插针翘出起来跟其他的针脚搭上了吗?

那就不会跑过内存了,不是这里的问题。板子外观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掉件、缺件、断针、搭脚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会跑过内存了,不是这里的问题。板子外观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掉件、缺件、断针、搭脚等

跑码卡内存,是不是被这个带到死胡同里了?我是小小白,见过的技嘉故障开机跑码几下后关机的就是在电池那里生锈氧化。。。

网友:
大神请教一个问题,用华硕F1主板的BIOS芯片W25Q64V能给华硕AM3+的主板写BIOS程序吗?
原来AM3+主板的BIOS芯片是W25Q32V,都同时WINBOND生成的

网友C:
不会是晶振或者COM口芯片吧...

网友D:
PCH_DPWROK电压不稳或者5V双路供电待机问题?

网友E:
三極管問題嗎 技嘉主機板三極管 和分壓電阻 很多小問題

网友F:
是不是小八角的问题

网友G:
期待公布答案 能是哪一供电滤波电容失效导致的吗?

网友H:
我遇见技嘉B150的 还躺着呢 , 亮机后正常用, 只要关机 必须拔电源 才行 .5V 12V测过了
貌似跟你这个差不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期待公布答案 能是哪一供电滤波电容失效导致的吗?

不是这里的问题,这个故障我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见技嘉B150的 还躺着呢 , 亮机后正常用, 只要关机 必须拔电源 才行 .5V 12V测过了
貌似跟你这个差不多  。

我刚修了个华擎b75,不仅要断电,还要拔了电池才能触发,更是奇葩,下次有空再写一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極管問題嗎 技嘉主機板三極管 和分壓電阻 很多小問題

不是小芝麻管的问题,基本都检查过一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晶振或者COM口芯片吧...

Com口芯片坏了确实影响跑码,但这片板子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H_DPWROK电压不稳或者5V双路供电待机问题?

不是,不过可以提示,是某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小八角的问题

技嘉这个板子,小8脚坏的很少哦

网友:
USB口有问题导致,对吗?这故障很像我之前维修的一例!

网友:
不会是CPU座 虚焊吧 记得看过CPU座虚焊导致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过了就出集显电压了,集显电压有故障呗

网友:
是不是某路供电,检流电路问题。检查到过流保护,第二次就不能再触发了。

网友:
核显供电是跑码过程中出来的。跑码之前测量不到。
盲猜核显供电场馆出问题引起的保护,但不是上下管同时短,是上下管其中一个坏。

网友:
集显供电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核显供电电路吧,核显供电芯片坏或MOS坏。

网友:
rtc供电吗

网友:
集显供电问题吧,都正常跑码了。

网友:
CPU坐姿虚汗

网友:
碰到过一片,核显供电问题,现象是——插显卡可点亮,不插显卡过内存掉电。

网友:
集显供电场管?EN?

网友:
集显确定无疑

网友:
晶振?或者某个地方的滤波电容?

网友:
4F 62 78 9A啪断电,9A就是不过显卡的代码正常是B2,集显供电没有导致断电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谢谢分享 积分拿走~~~

网友:
唉,这些板都是捡钱来的

网友(2021-05-31):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