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BIOS的问题

楼主(2020-12-15):
华硕的BIOS芯片是插拔式的。但是不同的芯片型号,写入同一个BIOS程序,为什么不同型号的就不能开机呢?
比如:华硕M5A78L的BIOS芯片是WINBOND生产的W25Q32V,我用WINBOND生产的W25Q64V可以完整的写入编译BIOS程序,但是放到主板上却点不起来。
是不是必须得用同样型号的BIOS芯片才行呢?

网友:
没这么试过,但都是用容量相同的试过,,

网友:
两个容量不一样。

网友:
BIOS一般原来主板是4M的就用4M的,2M的写不下,8M的缒长会问题多多。

网友:
廠牌不一樣沒關西你的型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