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3579板号LA-f611p声音开大自动关机

楼主(2020-12-15):
接一台戴尔G3-3579不开机,板号LA-F611P,插电源后按一下电源键电流立马上到1.4然后掉电到0.04,再按开关电流到0.02,几秒后恢复到0.04,测试无+3VS和+5VS,论坛下图纸发现是SIO_SLP_S3# 控制UZ1产生的

经测量SIO_SLP_S3# 为低,上论坛下BIOS,刷好后电脑重启几回后正常点亮,认为是BIOS问题,上戴尔官网更新至最新bios准备收工,电脑突然黑屏,再试又回到初始状态,经过反复实验后发现插上喇叭后播放很大的声音的一瞬间会自动掉电,不插喇叭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系统休眠后有很大的几率无法开机,SIO_SLP_S3#拉低,断开电源和电池几秒后才能再开机。更换声卡ALC3204后依旧,求救各位老大!使用原装130W充电器,已接上电池。论坛有图纸就不在上传了,图纸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1652-1-1.html又发现个问题,刚才试机的时候看到风扇没插,就插上了,然后立马掉电,掉点后无法开机,断电后才能开机,插好风扇后开机仔细观察发现温度上来后风扇开转的瞬间就掉电了,附FAN PWM图

忘了回复了,供电都没问题,是EC mec1416的122脚把rtc电压拉低了,处于临界点,稍微有点变动就掉电了,料板上拆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A:
可能是某一供电滤波质量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某一供电滤波质量不好吧

可能是那一路呢?

网友:
又发现个问题,刚才试机的时候看到风扇没插,就插上了,然后立马掉电,掉点后无法开机,断电后才能开机,插好风扇后开机仔细观察发现温度上来后风扇开转的瞬间就掉电了

网友:
又是疑难杂症

网友:
5VALW
有问题,pwm波形不对,看着像带不动负载,已定芯片,到货试了再回复

网友:
等芯片,期待结果

网友:
看看怎么研究一下

网友:
详细介绍一下,都测了什么供电

网友:
搞定了没有

网友:
都测了什么供电

网友:
忘了回复了,供电都没问题,是EC mec1416的122脚把rtc电压拉低了,处于临界点,稍微有点变动就掉电了,料板上拆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拉低也掉电。不错经验丰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