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7M-D3H 是不是南橋掛了

楼主(2020-12-15):
      待機

1.測量RSMRST 有待機電壓3.3v  正常

2.測量PWRBTW 開機開燈訊號3.3v  正常

3.測量IO-PWRBTW 開機連接南僑的訊號 3.3v  正常

4.測量SLP-S3 由南發給 IO的訊號 0v   正常

5.測量PS-ON 連接開機開燈電源綠線的訊號 5v 正常

      按下開機開關的時候

1.RSMRST  待機電壓3.3v  正常

2.PWRBTW 開機開燈訊號 3.3v至0v至3.3v 有跳變訊號  正常

3.IO-PWRBTW 開機連接南僑的訊號 3.3v至0v至3.3v 有跳變訊號  正常

4.SLP-S3 由南發給 IO的訊號  正常 0v至3.3v或者5v  我測量這點訊號沒電壓輸出 沒跳變都保持0v  不正常

5.PS-ON 連接開機開燈電源綠線的訊號 5v至0v 開機

南橋收到PWBTIN#信號後,沒發出訊號SLP_S3#給I/O 而連接SLP_S3#三極管沒導通 所以無法上拉PS-ON  5v MOS管電壓拉到0v開機

測量南橋晶片上的幾顆電容 電表轉到二極管 測到左下角電容對地阻值只剩0.9   其他電容阻值都 275 不知道是不是南橋掛了 測量ATX 3.3v對地阻值都 0.9 接近短路
這塊技嘉主機板 修了好幾天 研究好幾天 主機板供電都正常 待機電壓也正常 bios 從刷過 就是開不了機

但奇怪 有一塊華碩 h61-m主機板 故障情形和技嘉這塊主板差不多 差在華碩這塊主版有 南橋收到PWBTIN#信號後,發出訊號SLP_S3#給I/O  南橋晶片左下角電容對地阻值已剩21 atx 3.3v對地阻值 22 開不了機 重複開機 但奇蹟用手模一摸南僑 用表針動一動南僑 可以開機 但南僑比正常主機板還盪 進系統測試一星期都正常 只是南僑有點盪 這塊主版不知哪時候會掛掉

网友A:
atx3.3v对地有电阻并联的,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3.3v对地有电阻并联的,查桥的待机条件

感謝你的回答 南僑確實掛了 南橋晶片上的左下角電容阻值又到了0.1短路了 現在牽連到南僑NQ9
L1117LG/N/SOT223/1A  5v轉3v連接南僑 3v接地短路 致使L1117LG 發熱

网友:
三板斧干南桥

网友:
沒bga 返修台 沒辦法干南僑

网友B(2021-01-18):
多半是南桥有轻微损伤了 或者引脚有轻微粘连了 所以导致异常发烫 可以换或加焊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