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主板上面的CPU拆下来有用吗

楼主(2020-12-15):
我听说thinkpad主板上面的CPU是带锁的,拆下来也没用 是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A:
可以换到同型号的板子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到同型号的板子上

就是说拆下来。想要换到华硕的主板就不行了。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拆下来。想要换到华硕的主板就不行了。是吧

不行,上电掉电

网友:
相同型号的应该可以换吧

网友:
应该可以吧,还真没试过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
不行,有锁

网友C:
这个跟吴彦祖有什么关联?求科普

网友:
只能用到联想上,其他牌子不行

网友:
有这个说法嘛 ?

网友:
没换过,求解。

网友:
收废品的说有锁没用

网友D:
可以换 ,但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 ,但要刷BIOS

刷BIOS如果有用 那就简单了。

网友:
Think 好象也分。T X是肯定带锁。别的型号不太确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吴彦祖有什么关联?求科普

因为他感冒很难好  而且要开豪车去炸茶油

网友:
CPU也带锁,麻烦!

网友:
好像说有加密的。。。。。。。。。。

网友:
头一次听说CPU也有带锁的,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他感冒很难好  而且要开豪车去炸茶油

跟没说一个样。

网友:
我拆过X 系列全部加密用不了 电流0.4

网友F:
有锁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01-17):
引用 网友F:
有锁是什么意思、

指出厂时就在bios启用boot guard功能    这样桥就带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