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 桥sr30w换sr2c4后报错

楼主(2020-12-15):
海尔机械师 桥sr30w换sr2c4后报错 以前是拿工厂版sr2c4 (qght)代换没问题  用2c4 代换30w 开机亮报错按任意键 关机  最后没办法换sr30w后正常

网友A:
有没有刷个工厂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个工厂BIOS试一下

确定桥的问题 不能加载me

网友B:
我代换成功过
sr2c4代换sr30w,不过我用的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代换成功过
sr2c4代换sr30w,不过我用的是拆机的

我买的是测试的 不好  工厂版的 可以代 换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