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CFXB50FZ7A-86电饭煲电源电路图

楼主(2020-12-15):
刚画的苏泊尔CFXB50FZ7A-86电饭煲电源电路图
此电路直流12v供电与交流220v 零线 N 端直接相连

苏泊尔电饭煲电源.eddx

网友:
确实有好些电器的低压部分是与220V想通的,电饭煲中也有少部分,比如采用阻容降压供低压的电路,还有电磁炉,其低压部分也是和220V相通的,但这些电器由于采用了绝缘较好的材料做外壳,正常使用不用担心触电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这样接的,是浊看错了,上实物图

网友:
确实有好些电器的低压部分是与220V想通的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2021-01-15):
下载下来没啥用,驱动控制电路都冒得,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