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VO Y93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12-15):
       【故障机型】:VOVO Y93

  【故障现象】:不开机维修

  客户描述说手机刷抖音突然熄火关机了,以为是手机没电了,接充电器没反应,当时没拍照,谈好价格后直接开干。
      【维修过程】:拆机用表测了下电池脚B+对地短路,接电源3A短路,狂闪红灯,当时没拍照。

打开鑫制造点位图看了下B+和C126 C124 D8相连,用表测量C126  C124  D8直接开路,那就一个个拆,拆完三个还是短路,当拆掉小电源的时候不在短路了,因手上没有电源替换,直接值锡装上,再次夹表还是3A短路红灯一阵狂闪

拆掉大电源屏蔽罩,熏松香后在夹表,凶手出来啦,C308开路,直接扣掉C308后不短路了,夹表按开机50ma上不去,悲剧发生了,可能是拆屏蔽罩的时候爆U了,因为这个屏蔽罩是全封的,拆的时候温度控制不好,容易爆封胶原件,爆就爆吧废话不多说干就完了。

拆掉CPU和字库除胶处理好板底

装好CPU连接电脑9008,不要以为有9008就认为CPU装好了

装好字库后按开机,久违的VIVO出来啦

再次说下B+短路问题,C308主供电是由PMI632小电源转换而来的,但是看点位图B+和C308不是直接导通的,上图是用镊子短接C308,测B+是对地短路的,不理解,机友们不要学我走弯路

【维修结果】:装回屏蔽罩,装机收费,一路下来好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
这种拆屏蔽罩都容易爆u吧

网友:
这搞成大工程了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
拆屏蔽罩都容易爆u吧

网友:
其实就是小电源本身短路造成电池接口也系统主供电串到一起去了

网友:
换CPU了吗?

网友:
其实就是二端短路。不明白能干CPU的手工怎么会拆屏幕罩把CPU吹爆

网友A:
到底是开路还是短路!楼主是不是没搞清楚这两个词的含义。

网友:
楼主把一些地方的短路和电容短路写成了开路

网友:
有干cpu的手工,把拆屏蔽罩的活干到吹爆cpu。。。。哈哈哈!!!!另外开路短路是不是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开路还是短路!楼主是不是没搞清楚这两个词的含义。

我也纳闷呢!

网友:
打错了是短路: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