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套装速度问题

楼主(2020-12-15):
现有X79套装,最近出现cpu和显卡鲁大师跑分时而高(正常) 时而低(异常)的现象,但CPU和甜甜圈跑分又一直正常,这是主板出问题了么?测试软件肯定没问题,因为当CPU和显卡跑分低的时候进游戏帧速极低,系统我都已经重装了还是这样,各位有这种经历么?跟电源也无关,电源我换了几个一样症状。

网友:
CPUZ和甜甜圈跑分一直正常。

网友A:
下载新版 鲁大师再测

网友B:
E5的u,超过百w,最好上水冷。
风冷,U会降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新版 鲁大师再测

最新版的,跟测试软件没关系,因为跑分不正常的时候进游戏也没法玩,几帧十几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5的u,超过百w,最好上水冷。
风冷,U会降速。

正常的时候玩几个小时游戏都没问题,CPUZ和甜甜圈同时开烧机都没事,肯定不是降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时候玩几个小时游戏都没问题,CPUZ和甜甜圈同时开烧机都没事,肯定不是降温的问题。

跑分正常的时候我超频到4G玩都没问题,不正常的时候改回到3.5G还是不正常。

网友:
主板有暗病,已换,一切恢复正常。空了来慢慢研究这个主板是啥毛病导致显卡和CPU均降频跑分低。

网友:
这块主板,换了cpu,内存,显卡,依然存在运行速度经常变慢的问题,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估计是ECC内存条的问题,四根条子一根一根一个一个插槽的试,发现有一根经常不能进系统,现在把剩下的三根插起试机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