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30不开机待机电流0.001通病

楼主(2020-12-15):
一个客户送来3台同型号联想笔记本说不通电,型号是B50-30,板号la-b102p,上可调电流瞬间到0.1然后归零,看着像没过保护隔离,拆机发现B+短路,仔细观察发现PL901和PQ902之间的电容有腐蚀,测量已短路,拆了开机正常点亮,那两台也是同一个电容坏了,看着都没有进水的迹象,应该是上面盖的塑料膜的胶把电容腐蚀了。有修到的同学可以参考,秒杀

网友:
电容上面有海绵或者贴纸之类的  都容易让电容出问题

网友:
短路,换电容

网友:
现在电容短路的机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也不会出现返修

网友:
捡钱成功...

网友:
我最喜欢修的就是电容短路。。。

网友:
之前修过两台正常使用突然不开机的,都是公共点短路,直接秒杀捡钱

网友:
这个我们叫发财电容。

网友:
短路的机器。要么检钱要么要命的难修。

网友:
高,实在高!

网友:
可啊,秒杀

网友:
现在电容短路的机器越来越少,很少遇见捡钱货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一台Dell的,回去修修看。

网友:
是的,现在大短坏电容的机器很少修到了

网友:
电容给维修界谋了多少福利你说

网友:
捡钱捡钱捡钱捡钱捡钱

网友:
这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通病 B+   默默的付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样的一台Dell的,回去修修看。

别水了,联想呀兄弟

网友:
捡钱的机子。楼主运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