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无法进入BIOS不知怎么了?

楼主(2020-12-16):
昂达板电脑,无法进入BIOS,能使用,开机时前半部分键盘电源指示灯不亮,进入后半部分时才亮,可是已经晚了箭头键无法改动启动时的程序。这台电脑的圆键盘插坐,键盘插上不灵敏(是它的毛病?),使用U口可以。(开机启动前半部分时键盘指示灯不亮可是U口开机有电的)一旦电脑有了故障只能往复开机进入维修状态提示:无法修理只能关机,很麻烦的。U盘重装系统也无法进入PE。开机U盘不被识别?请高人指导如何进入BIOS更改U盘被优先识别?

网友:
清BIOS电池啊!

网友:
换新的电池了也不好使呀?

网友:
是否要短路呀?

网友:
刷bios 看着像用户、

网友:
换usb键盘试试,是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U口插小夜灯开机就亮,说明开机U口有输出5V电流。是BIOS不让电脑得电,不让运行时键盘箭头键操作。

网友:
鼠标也不亮。

网友:
无法启动之前备份的360的备份系统恢复,TAB键及开机360备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