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Pro 机皇 16寸 A2141 板号 820-01070 T2 短路维修

楼主(2020-12-16):
接到同行一台A2141 说是接口芯片进水3217烧了换了之后不充电 T2 里面有一点点进水
然后把T2 拆了重装了一遍 就不开机了  测量公共点有12v   测量PP3V3_G3H_T正常 然后PP5V_G3S 在不断的跳  3v5v 阻值是正常的  刷机DFU也进不去
经过测量 发现 T2 有短路  估计是同行手工没做好 干短路了
表笔所测到的电压是PP1V8_SLPS2R  为上盖的1.8v 短路
话不多说这种开干
拆掉芯片后测量主板阻值恢复到了200多。恢复正常
重点:
然后对芯片再去进行测量 找到芯片上1.8v测试点 发现芯片是不短路的  那么肯定是上家装短路了造成的
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 T2芯片和手机cpu差不多  下层的蜂窝槽比较难搞定 而且温度控制不好或者多操作几片极容易搞坏芯片  这个芯片现在也  一芯难求
我在我的抖音视频里面有发过T2刮锡的高清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一下

抖音号:594492616
最后来一张开机照片
故障没有太多的理论可言  上家思路都是对了  估计就是手工没有到位

网友:
   厉害,有强劲的理论作为铺垫,加上手工的细活,想不弄好都难啊,   老哥的抖音都是满满的硬货啊

网友:
厉害,有强劲的理论作为铺垫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很难修

网友:
修新款笔记本的手工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
新款笔记本的手工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
厉害,这个新款笔记本很难修的

网友:
厉害厉害,这是个高手

网友:
修苹果的都不是一般人

网友:
跟A8差不多

网友:
两层的芯片没有搞过

网友:
请教楼主一台苹果A1990的机器,PP3.3V_S5不出是哪里问题,前面的时序都对了就是U7800的SW2脚的S5没有给桥3.3V,SW1的给网卡的3.3出来了,通电自动上电到0.24A左右然后再掉到0.1A多再到0.07A再掉到0.02A不动。短接开机点没任何电流变化。

网友:
手工很重要

网友:
我肯定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和以前干A8差不多

网友:
这种机子没有修手机的手工还真搞不了了

网友:
跟A9一样...

网友:
厉害 这个真有难度

网友:
T2有黑胶的吧

网友:
苹果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这个芯片和A8一样

网友:
你的手工可以修手机了

网友:
手工很重要 修新款笔记本的手工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
T2真心贵,也缺货。有钱都难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