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板断线不亮故障 黑油固化

楼主(2020-12-16):
ASUS华硕 主板断线不亮故障 黑油固化完美亮屏

网友:
华硕和V星的主板铜箔都很薄(成本的原因)!

网友:
直接飞线就可以了,下次也不会拿来修了

网友:
一条线搞定的事情

网友:
台机主板还修啊

网友:
这根线是内存3V?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同志加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