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51-80暗屏维修

楼主(2020-12-16):
板号:LT41 SKL  MB 14292-1  开机暗屏,更换屏故障依旧,一时找不到图纸,有的朋友请上传一份

网友:
查看下屏接口的工作信号有没有,主板上屏接口信号位置不一样,但是屏接口的引脚位置是一样的

网友:
EDP1屏接口

网友:
查一下信号 呀,,没有开启当然暗屏

网友:
果然是开启有问题

网友:
机器已修好,谢谢大家

网友:
最后面是怎么解决的?手上正好有一台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