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20 不触发 没待机 维修经验

楼主(2020-12-16):
板号:LNVH-41-AB5700
点位 图纸 论坛有

状况1:不出待机 电流 0.001
查待机电路 3V  位置C216 短路

状况2:有待机 3V 5V 无法触发 拔CMOS 电池 会自动开机一次
查RTC 电路 很容易腐蚀断路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都处理到这种比较多 桥坏了就换板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A:
现在搞维修真不好搞了

网友B:
下面张图片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张图片什么情况?

RTC电路腐蚀 侦测不到讯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搞维修真不好搞了

还好啦! 努力活著

网友:
有可能 轻微进水 修好几台 都这里 腐蚀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   等遇到了查一遍哈哈

网友C:
这机器最容易进水的地方就是触摸板跟键盘的那条缝下面,还有个毛病,3 5V上下管背面公共点电容容易炸

网友:
黑胶警告!!!

网友:
电池漏液腐蚀难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最容易进水的地方就是触摸板跟键盘的那条缝下面,还有个毛病,3 5V上下管背面公共点电容容易炸

师父经验老道阿

网友:
换桥不划算 料钱 风险 乾脆换板

网友(2021-12-19):
正好有台这样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