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v455l,版号x455lj rev3.1 开机瞬间掉电,有时开机0.25,偶尔能跳到0.46

楼主(2020-12-16):
笔记本客户描述,开始出现过蓝屏,后来突然黑屏就开不起来了。
独显是940,板载4g内存,处理器i5-5200u
现在还是最个开始的电流现象,开机要么0.25快速掉电,要么跳到0.26不动。要么偶尔从0.25跳到0.46,几秒掉电,又自动上电0.46反复这样。
基本电路都查了,换过处理器供电芯片ncp81101a,换过显卡供电芯片8815a,包括处理器i5-5200u已换成料板好的i5-4200u,现象一样,说明不是处理器问题了

参考论坛很多帖子,主要有rtc电路,处理器坏,显卡供电芯片周围,处理器供电周围,bios,屏蔽板载内存等故障

查了上电时序,电流0.26时,没有plt rst ,0.46时,有plt rst。总之最后没有发出拉低DGPU PWR EN的信号,也就是没有独立显卡供电的开启型号DGPU PWRON VSG。按照时序平台复位有了以后这些应该会产生。
大电感电压都有,包括分组小电压。处理器供电1.7,不是最终的正常电压

有个帖子故障现象类似,感觉还是bios或者板载内存的问题,可bios刷了很多个,板载内存也尝试改了屏蔽。都不行。
还是思路不对,偶尔跳到0.46不是正常的,应该往前面查电路,为什么0.26瞬间掉电吗?
求大师们,给点思路
或者有没有会修的

网友:
会不会bios刷的不对

网友A:
掉电后能不能二次上电,能的话就是那一路缺点压,重点是电流在0.25的时候缺什么点压,不能二次上电大概就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能不能二次上电,能的话就是那一路缺点压,重点是电流在0.25的时候缺什么点压,不能二次上电大概就是有短路

可以上电。也没有测到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能不能二次上电,能的话就是那一路缺点压,重点是电流在0.25的时候缺什么点压,不能二次上电大概就是有短路

有时到0.25不掉,测电压基本都出来了。处理器供电1.7,内存1.35,和3/5vs,显卡0.91。电源好信号有3.3。
平台复位没有

网友C:
晶振 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 换过没

南桥32晶振?没换过,有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到0.25不掉,测电压基本都出来了。处理器供电1.7,内存1.35,和3/5vs,显卡0.91。电源好信号有3.3。
...

+12VSUS有没

网友:
有,明天再好好查下信号

网友D:
我的华硕本也是没有复位,不过有一个现象,8代标压CPU 电流有时候上电到0.17掉电,有时候只能0.07左右, 两种电流情况都会快速掉电,同时也能2次自动反复触发上电,不知道0.07左右的时候vccsa是否出来,掉电速度太快了,已经换了一个南桥。之前测量过vccsa是有出来的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E:
如果没量到短路,可以先看下温控电路,温控电路也会引起快速掉点,一般这种情况个人感觉可以从四方面考虑一BIOS程序二后继有短路,三温控电路四ec或CPU出问题(USB呀,开机键电压呀该查的也都看下)

网友:
继续跟进学习,等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量到短路,可以先看下温控电路,温控电路也会引起快速掉点,一般这种情况个人感觉可以从四方面考虑一BIOS程序二后继有短路,三温控电路四ec或CPU出问题(USB呀,开机键电压呀该查的也都看下)

好的,再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华硕本也是没有复位,不过有一个现象,8代标压CPU 电流有时候上电到0.17掉电,有时候只能0.07左右, 两种电流情况都会快速掉电,同时也能2次自动反复触发上电,不知道0.07左右的时候vccsa是否出来,掉电速度太快了,已经换了一个南桥。之前测量过vccsa是有出来的

按时序来。飞行堡垒吧

网友:
小白学习中,坐等楼主维修结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 换过没

24m晶振压差不明显,但还是换了,换了之后还是一样的电压041和0.4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 换过没

晶振电容也换了

网友:
今天又回到这个贴子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来。飞行堡垒吧
老哥修过 fx95gt 是的华硕游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