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ux303ub-2.0维修折腾-1

楼主(2020-12-16):
今天网上买的蓝油到了 给芯片上面25脚焊盘处刷油

用紫光灯固化完刮开焊盘,重新把芯片装上,测量acdet3.3v,有点高了,看别人介绍这个电源一般大于2.5v芯片就可以正常工作,折腾换掉127k和20k电阻,将电阻换成150k和27k的,接上适配器测量 2.9v,这个电压应该是合适了,从网上看别的机器用这个型号的芯片这两个电阻用的更大,应该不会影响功能。顺便说下,机器原来芯片是sn2867ruyr,买了代换的bq24780s。网上查功能应该是一样的。

手头的电阻个头太大,将电阻贴到电源口附近,然后飞线过去将电压送到芯片。装上bq24780s测试,19v输入正常,acdet2.8v正常,可是23v左右的acdrv没有电压,一度怀疑芯片没焊好,拆了重装了,仔细用放大镜看每个引脚都焊好了,输入电压也正常,acdrv就是不发出,acok也没有,这个芯片买回来装上这两个信号电压都有 ,只是比较低,看来多次的拆装把它用风枪给吹死了 ,现在的现象和板子自带芯片一样了,淘宝再买两个回来继续折腾吧!

网友A:
有点位图,你这种情况,建议参加迅维远程笔记本培训,系统性学一下。避免乱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你这种情况,建议参加迅维远程笔记本培训,系统性学一下。避免乱修

呵呵 ,不用了,05年就参加华硕的板卡维修培训了,后来不干搞别的了,只是自己的本子坏了,闲着想折腾折腾

网友(2022-04-27):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用了,05年就参加华硕的板卡维修培训了,后来不干搞别的了,只是自己的本子坏了,闲着想折腾折 ...

换什么行业了佬大?有没有什么财路介绍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你这种情况,建议参加迅维远程笔记本培训,系统性学一下。避免乱修

我也想去进修进修

网友:
BQ24780的结温155摄氏度,风枪控制好别超时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去进修进修

孙老师18823306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