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J不上电

楼主(2020-12-16):
客户拿来是开机,显示白屏,报屏坏了,报价收下,客户走了后,拆开试机,不开机了,插电亮电源灯,开机键灯,按开机键没反应,查网上通病的排阻,BIOS了,还是不行,淘宝上买了一个主板,到了一试还是没反应,一样的效果,退了,重买一块,还是不行,只装CPU和内存也不开机,CPU内存都换了,搞得不知道怎么搞了,淘宝上的主板那么差吗,两家都是坏的,那位高手指点下,原来这个主板怎么修下,不想淘宝买主板了

网友:
开关小板坏了吧,用镊子短接触发看看,开关针的3.3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