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80开机掉电

楼主(2020-12-16):
      刚刚接到一台X280,插电开机电流0.5XX掉下,再开机再掉,循环,拆开机器看了下没有明显的烧坏进水,干干净净的,于是刷了个BIOS,差不多没什么变化,再找了一个刷上,跳几次,亮机了,以为OK了,简单安装好了,开机点亮,设置好时间,掉电了,再开又可以开机了,这次进系统了,啪,又掉了,试了多次反复这样不定时没有节奏,不知如何下水,这机器有没有爱坏的地方???

网友:
裸板最小化测试下

网友:
查一下tb芯片的那几个温控  这机子有图纸和点位

网友:
这机器板载内存

网友A:
兄弟掉电搞好了吗?也碰到一样故障的

网友(点评):
放生了?云归云土归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掉电搞好了吗?也碰到一样故障的

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