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夜精灵3无PLTRST#

楼主(2020-12-16):
HP暗夜精灵3开机不跑码电流0.6不动,此板无图纸只能借鉴HP暗夜精灵别的板号测供电都正常,SYS_PWROK和EC_PWROK,RSRST都有就是无PLTRST#,BIOS 肯定刷过工厂的,机型HP TPN-Q194 板号:DAG3AAMBAF0:F

网友:
PCH的2个PG都有就是无复位,准备换这个SR30W,听说这个SR30W版本很多,哪个版本好用

网友:
板载CPU坏正常情况下不会导致无PLTRST#吧

网友:
30w遇到很多坏的了。。。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换PCH时发现问题,PCH有多个焊盘氧化不上锡,处理干净后焊上工厂版的SR30W开机复位正常一次点亮,

网友:
但进系统后发现独显驱动问号,换了工厂版的和HP官方的BIOS还是一样,设备管理器和撸大师都能认出1050 TI,鲁大师下认出1050 TI  1M,

网友:
已排除驱动问题,这个不好查,能认说明供电肯定正常,

网友:
你把原机BIOS改下ME试下,1050和1050TI这二个显卡可能BIOS不通用,你查下它的配置,看是1050还是1050TI